求助:这3200的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2020-10-15):
今天一台进口木材加工中心的液压油箱上的温度传感器坏了,打开柜子看到这种IO板第一次见。看接线就两根电源线一根信号线,但传感器上的两种信号输出方式着实不明白,在网上找了好久没找到相关介绍。一般的温度传感器用模拟量或现场总线输出,这种单线传输1——100度是怎么实现的。IO板是DIAI信号都行的么?现在领导询厂家这货得3200一个,而且供货周期也很长,想让我找个国产可替代的器件装上,因不明白此货输出的信号类型还有IO板接收的信号方式所以无从下手,有知道的师傅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机器是欧美产的把,没用过,学习下。

网友B:
直流电源,GND公用,那样信号线实际上是两条线吧,有点奇怪的是信号输出频率和温度挂钩,竟然有这个玩法?或许我理解有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源,GND公用,那样信号线实际上是两条线吧,有点奇怪的是信号输出频率和温度挂钩,竟然有这个玩法?或许我理解有误
窃认为,
将温度转换成频率输出,
可视一种简单的通信协议。
早期单片机内置AD不普及时,
要求不高的场合,
经常用热敏电阻配合电容充放电,
达到测温目的。
也是温度转频率了。

网友C:
3200元?
内核给32元,中国人抢破头去做。(有量的话)

楼主:
这个现在只能等配件回来后看能不能测下输出的信号类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