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5):
生产现场粉尘多,选用NP4按钮还是容易进粉尘,有没合适推荐。

网友A:
加一个硅胶防尘罩

网友B:
我们是食品企业是不允许使用硅胶防尘罩,尤其是高于产品高度的地方。目的防止异物混入产品。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是做什么食品的,我也是做食品的,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食品企业是不允许使用硅胶防尘罩,尤其是高于产品高度的地方。目的防止异物混入产品。

可以试一下和泉的,我们有个车间粉尘比较大,一直按钮没出问题,用的就是和泉的。

网友D:
安装按钮的控制柜子正压送风进去,只要你送进去的风是经过过滤的,就算你的用普通的按钮,灰尘也不会进到按钮上吧,粉尘多的地方更多是要考虑防爆,降低环境的粉尘浓度和保持合理的湿度,或者直接考虑安装防爆按钮柜子

网友E:
用防爆按钮,或者有好的按钮,比如金钟穆勒救援,水管子冲都不会进水,按钮头部防护等级达到IP67,就是贵。

网友F:
回复 网友A:
这个简单便宜的方案已经足够满足楼主要求了,楼主没说是食品行业,食品行业那么多粉尘乱飞不是到处传播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