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6):
240平方的电缆,185的鼻子正好。搞笑?这是典型的欺骗用户。

网友A:
朋友,这个要给你分享下,要不可能不容易整明白。
电缆的线芯尺寸,执行标准是GB/T 12706-2020,里面对各种电压等级的电缆线芯尺寸,都做了非常明确的数值化要求,就是有效截面的最低要求值。生产的时候,由于考虑到多重因素,一般采用多线芯绞合的工艺进行生产,多线芯绞合时,多股间有间隙,实测的线芯外径一般与标准值相当或略大(不超过1mm)。
线鼻子,执行标准是GB/T 14315,图中用的是DT型,这个在国标内对材质、尺寸、标识都有明确的标准。
出现朋友图中的情况,99.9999%的可能,是买的线鼻子不是国标的,如果要买国标的,就买线鼻子上直接印有DT的,如果担心尺寸不对,直接查询GB/T 14315,核对尺寸即可知道问题所在。

特别提醒:线鼻子中心的螺丝孔,尺寸大小对安装、通流影响非常大,小了装不进去或者不好装,大了过流截面变小,容易发热,而且系统存在波动时,此处可能会爆炸!!!强烈建议买国标的线鼻子!!!!!!

网友B:
楼上的说法,实测的线芯外径,不太认同.
一般告诉商家要国标的,东西都贵不少.

网友C:
拿卡尺量一下单根铜丝的直径,然后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铜鼻子国标和非标质量确实差很多,电缆线一样,平时叫采购按照国标买,不然用着有点担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朋友,这个要给你分享下,要不可能不容易整明白。
电缆的线芯尺寸,执行标准是GB/T 12706-2020,里面对各种电压等级的电缆线芯尺寸,都做了非常明确的数值化要求,就是有效截面的最低要求值。生产的时候,由于考虑到多重因素,一般采用多线芯绞合的工艺进行生产,多线芯绞合时,多股间有间隙,实测的线芯外径一般与标准值相当或略大(不超过1mm)。
线鼻子,执行标准是GB/T 14315,图中用的是DT型,这个在国标内对材质、尺寸、标识都有明确的标准。
出现朋友图中的情况,99.9999%的可能,是买的线鼻子不是国标的,如果要买国标的,就买线鼻子上直接印有DT的,如果担心尺寸不对,直接查询GB/T 14315,核对尺寸即可知道问题所在。

特别提醒:线鼻子中心的螺丝孔,尺寸大小对安装、通流影响非常大,小了装不进去或者不好装,大了过流截面变小,容易发热,而且系统存在波动时,此处可能会爆炸!!!强烈建议买国标的线鼻子!!!!!!
楼主那个鼻子应该是凤凰DT的,很标准的,以前经常用,质量不错

网友F:
更多时候线耳是 标准的,线不是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朋友,这个要给你分享下,要不可能不容易整明白。
电缆的线芯尺寸,执行标准是GB/T 12706-2020,里面对各种电压等级的电缆线芯尺寸,都做了非常明确的数值化要求,就是有效截面的最低要求值。生产的时候,由于考虑到多重因素,一般采用多线芯绞合的工艺进行生产,多线芯绞合时,多股间有间隙,实测的线芯外径一般与标准值相当或略大(不超过1mm)。
线鼻子,执行标准是GB/T 14315,图中用的是DT型,这个在国标内对材质、尺寸、标识都有明确的标准。
出现朋友图中的情况,99.9999%的可能,是买的线鼻子不是国标的,如果要买国标的,就买线鼻子上直接印有DT的,如果担心尺寸不对,直接查询GB/T 14315,核对尺寸即可知道问题所在。

特别提醒:线鼻子中心的螺丝孔,尺寸大小对安装、通流影响非常大,小了装不进去或者不好装,大了过流截面变小,容易发热,而且系统存在波动时,此处可能会爆炸!!!强烈建议买国标的线鼻子!!!!!!
楼主那个鼻子应该是凤凰DT的,很标准的,以前经常用,质量不错
对。线鼻子是国标的。线缆不是。

网友G:
真如此可以来一笔了,这个事情很严重。。。

网友H:
测量平方数不达标,直接按照诈骗起诉即可——最起码赔3倍

网友I:
回复 网友C:
胡萝卜能切出肉丁吗?这明显是铝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