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6):
LC41 是一款用于直流电流检测,输出开关量的传感器。
特点:高速响应  体积超小 密封设计 可调电流  成本低

楼主:
过孔电线的电流大于设定值,输出开关量就接通。输出触点是无源触点。默认是常开,大于设定值接通,小于断开。可选常闭NC,大于断开 ,小于接通。输出信号可以接DC继电器 PLC MCU DDS DCS等。如果是检测电流有无,输出到PLC IO 建议用常开,有电流接通 无电流断开。不要用常闭。

网友A:
说明书少了开关量的触点容量、供电电压

网友B:
东西是不错,但是卖家的客服太卖弄技术了。
问他有无极性、驱动电流、是晶体管还是继电器,一直给你重复发检测电流多少A,接PLC还是接触之类的,搞得别人都是外行。
我们问继电器还是晶体管需要考虑寿命,极性与驱动电流方面都是设计需要考虑的。后来采购换另外一家了,也就没啥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公司是提供精细的售前技术分析,基本不浪费时间。继电器其实分2种: 普通大家都知道的机械式触点。这种继电器的触点抗过载能力强,分断有机械噪声和电磁干扰,触点寿命一般,体积大,驱动线圈电流较大,在很多传感器领域是很少采用。另外一种是电子开关,就是采用半导体作为触点开关量控制,常见的比如固态继电器。特点是体积小,寿命长,抗过载能力差,驱动电流小,无电磁噪声干扰。所以在很多传感器里比较多使用。电子开关采用的材料一般为可控硅(只能控制交流),单向MOS(只能控制直流),双向MOS (交直流可控制),还有三极管,光耦,光继电器。因为是售前技术分析,而且高效,所以会要求客户提供所需要的具体信息,基本3分钟就能提供精准的选型服务。他们会考虑到体积 ,功能,输出适配等等。这个公司的产品比较多,细分。 所以你一个一个问 当然很费时间。

其实 只要提供客服工程师需要的信息(不会超过1分钟),他就能高效提供选型服务。整个过程3分钟。应该说对很多工程师来说 不浪费时间去选型 验证 测试还是挺好的。完全不用认为人家是卖弄技术,你说 和你都不熟 有啥卖弄的。只是想节省选型的时间,估计专业工程师沟通能力不是很好,属于直癌男,没有一个一个亲 叫得你心花路放。如果去医院挂个专家门诊120元 你就知道 2分钟就给撵出来。还没说给药。

楼主:
选型 是由以下几个方面决定的:
1 检测对象,普通交流电机 和变频器调速电机 是不同的。所有不能说我电机3A电流,这样是不能判断的。
2 电流类型:交流 和直流 和微波(方波和其它波形)是不同的。
3 电流大小: 检测一个0.1A的风机  和检测一个10A 的风机 是不同的
4 检测的功能: 检测设备是否运转 和过流是不同的。电机有几种检测目的:是否运转,漏电 ,过流,三相不平衡,漏电,缺相。
5 输出对象: 输出信号到PLC  MCU  AC220接触器 DC24v继电器 或者其它负载 都是不同的。
6 安装空间尺寸
7 调试: 如果是批量产品,很多时候是需要考虑调试的。

当产品做到很精细的时候,你说 要检测3A电机 用什么型号,人家客服工程师估计一脸懵逼了。如果只有1个产品 当然就不会问很多。比如可调的产品。你检测电机是否运转能用  检测过流也能用。但是如果检测电机是否运转信号到PLC,批量1000个 你想想 如果都去调节要浪费多少时间,而且大家想过没有,电位器调节你如何保证每个动作电流都一样。

楼主:
电子触点 分好几种,不同的触点适配不同的负载。

楼主:
这个检测电压 输出开关量的 也不错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既然这么说,那你一次把所有参数列全,列个检测电流和要控制的负载是什么就行了?客服还没等你把话说完就不断重复消息轰炸似的,不了解情况就不要这么肯定,我没说产品有问题,只是觉得他们的沟通方式存在问题。

这玩意原理没几个不知道,只是输出方式不同。

你都这么选型的吗? 杠精吧,不用在这做广告,东西好自然有人宣传。

下面表格,你能告诉我50V 0.5A ,我问它是继电器还是MOS管控制的,有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对。我也觉得是沟通上的问题。这个是双向的,你要问 他想一次搞定,问题就再这里。没对错。也谈不上杠精。做细了 就会麻烦多一些,任何一个需求 都会跳出N多选项。反正 你们都是直癌男,搞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