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7s上电之后出现一个红色LED段闪烁,别的没显示,请问什么原因??

楼主(2020-10-16):
(无正文)

楼主:
之前用的很正常,今天突然就这样了,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检查控制电源。

网友B:
应该是散热风扇坏了,这种情况我遇到多次,你把风扇插头拔下就可判断。

网友C(2021-12-28):
安川7代伺服,出现显示屏一闪一闪的通常是供电异常,驱动板异常或者主板故障。经常维修这类故障,欢迎交流企鹅号:2670451301

网友D:
确定要检查控制电源

网友E(2022-08-28):
输出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