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6):
新手学习 如何选择驱动器 ASD-B2-0121-B   ASD-A0421-AB     ,哪种功能多 用的广,谢谢。

网友A:
查一下驱动器选型手册就知道了,官网可以下载的

网友B:
http://www.delta-china.com.cn/  这个官网有选型手册,下载看看

网友C:
B系列只能走外部脉冲模式,A系列可以使用内部定位模式,就是A系列不用外部发脉冲也能使用,还有设置接口不一样,A的可以用打印口通讯,B的用接口忘记了,总之A系列比B系列功能更全

网友D:
B2系列建议不要使用了,硬件有缺陷,我这有三十几个,都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B2系列建议不要使用了,硬件有缺陷,我这有三十几个,都有同样的问题。
能说下是什么缺陷,台达的经常用,不过A系列偏多

网友E:
我选择这类的事都是直接问台达的销售。他会告诉你哪个型号更合适。如果销售不懂,就问销售负责技术的工程师。选型这种事,最好是制造商推荐,这样,事后有了问题,销售会负责帮助你售后的服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B2系列建议不要使用了,硬件有缺陷,我这有三十几个,都有同样的问题。
能说下是什么缺陷,台达的经常用,不过A系列偏多
目前两个功率型号,1.5KW极大几率断电后上电炸机(不存在受潮,已经炸了六个),2KW用了三四年后会出现跑快速出现欠压,低速正常,这个出现有十来个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哥们你这把我都惊呆了啊,我接触B2 2KW的少说也过百了,还真没遇到过上电炸机的

4月份口罩机的时候到是有家机械厂,电工接了380V进去,上电过几秒就放炮了,不过是A2

网友F:
还有,个人建议不要用电子变压器。临床上炸得稀巴烂的很多都是接了电子变压器   *_*   ~~#$@%#^~~~

有好几个客户电柜里面3~5个伺服同时损坏,最后建议更换线圈隔离式变压器,虽然贵点,图个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哥们你这把我都惊呆了啊,我接触B2 2KW的少说也过百了,还真没遇到过上电炸机的

4月份口罩机的时候到是有家机械厂,电工接了380V进去,上电过几秒就放炮了,不过是A2
这是事实,没必要骗你,电源是经过隔离变压器的,不是电子变压器。B2 1.5KW炸机,2KW快速欠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哥们你这把我都惊呆了啊,我接触B2 2KW的少说也过百了,还真没遇到过上电炸机的

4月份口罩机的时候到是有家机械厂,电工接了380V进去,上电过几秒就放炮了,不过是A2
这是事实,没必要骗你,电源是经过隔离变压器的,不是电子变压器。B2 1.5KW炸机,2KW快速欠压。
倒是A2系列也用一百多套,基本200瓦到1000瓦,就是前几年经销商有召回一批电机,具体什么原因忘记了,经销商直接给我换了,因为当时已经安装使用一段时间了。倒没发现什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