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7):
各位大神,知道为啥三菱FX3U-4AD模块运行后,没有输入模拟量数据但是一直能接收数据吗?

网友A:
只要你程序里接通条件达到就一直在转换,就算你输入信号不接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B:
接收數據就是你打開門迎接客人,至於客人有沒有進來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