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7):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3
 {
 if(RI)
 {
  unsigned char ch;
  RI=0;
  ch=SBUF;
  if (ch>127)
  {
  count3=0;
  inbuf1[count3]=ch;
  checksum=ch-128;
  }
  else
  {
  count3++;
  inbuf1[count3]=ch;
  checksum^=ch;
  if ((count3==(INBUF_LEN-1))&&(!checksum))
  {
  read_flag=1;
  }
  }
 }
 }

楼主:
if ((count3==(INBUF_LEN-1))&&(!checksum))     这一句(!checksum)理解不了, checksum异或效验和的值,应该不为0,取反的话,就一直为假;那这IF怎么成立呢

网友A:
最后读取的是校验和,应该为0.

网友B:
看图,标记部分很重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if ((count3==(INBUF_LEN-1))&&(!checksum))     这一句(!checksum)理解不了, checksum异或效验和的值,应该不为0,取反的话,就一直为假;那这IF怎么成立呢
看图: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成立的条件是checksum为假,inbuf_len大于1,语法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