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7):
有小区用7.5kw的变频器,加了一个储气罐,做恒压供水,变频器坏了,停水3天,重新换了变频器,听人说,这储气罐要重新充气,哪位大神有实际经验,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带气囊的,又没有将气囊里的气放掉,就不用

网友B:
储气罐上方应该有气囊,那个气囊需要充气,没有气囊也就不存在充气一说

网友C:
不需要你充气。充气压力是根据楼层来选择的,出厂时就已经充好了,只要你没有放就不需要充。

网友D:
这就和蓄能器一个原理。稳压作用。虽然变频器坏了,但是皮囊没坏,所以不用充气的。

网友E:
可充也可不充,因为气囊并非绝对密封,难免有泄露,需要定期充气,就如同汽车轮胎一样,隔一段时间需要补充压力。

网友F:
既然用变频做恒压,实际上这个气囊的作用就不明显了,有气囊的是早期不用变频恒压的系统用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请问是哪个老师告诉你的?还是你从哪本书上看到的?

网友H:
稳压罐可以在少量用水时减少水泵的启动次数,不充问题也不大

网友I:
应该有气压表吧,有气就不用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