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7):
请教各位老师,在网上见到这种高温单级水泵,750W的,铭牌见不到扬程数据,一般来讲这种功率的单级水泵扬程能达到多少?高温泵和冷水泵是不是高温泵的成本会高一点,耐用性能会好一点?当这种口径的泵出水口径变小的时候扬程会不会相应增高?

楼主:
在流量和扬程都可以满足的情况下,是不是单级泵会更好?这种泵装在有压力的家用自来水管中能帮助水提高至多少米?

网友A:
流量和扬程会有个大致“反比”的关系。在水泵最高扬程范围内,管径变细扬程会适当提高,但再提高也不会超最高扬程,但流量会打折扣,这要结合水泵的曲线图去看。所以你说750w的水泵扬程能达到多少还真不知道,农村常用的小潜水泵,5-50米的太多了,所以这个问题没法准确回答。至于高温和低温使用环境,应该是对于泵体材质有影响,具体什么影响我不知道,你自己可以百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量和扬程会有个大致“反比”的关系。在水泵最高扬程范围内,管径变细扬程会适当提高,但再提高也不会超最高扬程,但流量会打折扣,这要结合水泵的曲线图去看。所以你说750w的水泵扬程能达到多少还真不知道,农村常用的小潜水泵,5-50米的太多了,所以这个问题没法准确回答。至于高温和低温使用环境,应该是对于泵体材质有影响,具体什么影响我不知道,你自己可以百度下。
谢谢老师的指教!还是之前那个问题,以您的经验猜测,就是这750W功率的单级泵接在有正常压力的自来水管中间,应该能把自来水泵上八楼吧?

网友B:
离心泵的扬程,主要是转速、叶轮直径最为关键!!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C:
建议你有空到卖泵的地方问人家要一本选型手册看看就会明白很多了

网友D:
对,有些选型手册就是前页都是科普这些的

网友E:
IP55 后面的80M不是扬程么?

网友F:
IP55 后面的80M不是扬程么?此处的80并非水泵参数,而是电机的中心高,80后的M表示电机铁芯长,再后面的B3是电机的安装方式,表示卧式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