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铁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类型的感应信号

楼主(2020-10-17):
各位老铁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类型的感应信号 或者叫什么名字

网友A:
磁性开关,感应气缸活塞缩回状态,伸出状态。开关量信号。

网友B:
感应开关可分两种类型,NPN型、PNP型,按触点还可分常开、常闭型。

网友C:
磁性开关,靠近磁铁就工作,一般两线制,安装在气缸上反应气缸工作状态位置……

网友D:
磁感应开关,气缸上很常见

网友E:
磁性开关,SMC的用的非常多; 一般是二线的,前端接近有磁性的物体会动作; 与接近开关类似,只是这个感应物体是磁铁;

网友F:
我们这多的是。磁性开关。有两线制和三线制。三线制注意极性。

网友G:
用于检测状态的磁性开关,实际上活塞环带磁,国产现在很成熟了

网友H:
磁性开关,这个要求气缸是带磁铁的

楼主:
好嘞 知道了 谢谢各位

网友I:
气缸上安装的磁环检测器,两线的三线的,PNP和NPN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们这多的是。磁性开关。有两线制和三线制。三线制注意极性。
二线的也要注意极性

网友J:
回复 网友B: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们这多的是。磁性开关。有两线制和三线制。三线制注意极性。
二线的也要注意极性
二线的没有吧,不对就把线对调一下即可。

网友L(2021-02-10):
气缸上用的磁性开关,里面一般是个干簧管,用锤子砸开一个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