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8):
有的还是那种橘红色的环氧树脂板,请问它们各有什么优势?

网友A:
操作面板无所谓吧?随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固定接触器 继电器 线槽 导轨 的那张板啊

网友B:
一般都是镀锌铁板。也可以是威图柜那种器件、线槽都安装在一道道导轨式横梁上。塑料板小器件小变频器没问题。对于大功率变频器安装很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 铁板只是固定得更牢靠些吗?假设 塑料和铁板都能固定好大的变频器 那选哪个更好?

网友B:
镀锌铁板接地性会更好些,紧贴着变频器,对器件的散热也能起到作用。塑料板对散热,对接地都要仔细考虑

网友C:
环氧树脂板价格贵,PVC板方便上螺丝,铁板安装牢固,价格便宜,更多的厂家会优先使用铁板

网友D:
机床通常是用铁板喷漆(或者喷塑)。

网友E:
一般见到的都是铁板。

网友F:
用铁板的多,有些是喷漆的,有些是镀锌板,个人喜欢镀锌板,接地好、散热好、价格低都是优势

网友G:
用镀锌板,接地好散热好。

网友H:
用铁板也只能固定较小较轻的电气件,便于比较自由的布局。
较大的还是得用更加坚固的喷漆或镀锌横梁,不用板,便于走粗线、散热、接地。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是电气柜,那当然要做成金属的了。外壳要接地的。如果是操作盘,就无所谓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G:
没见过塑料的。

网友J:
记得看过一篇配电盘选用的参考,就是阻燃,只要是阻燃的材料都可以,没有硬性规定

网友K:
镀锌板多一些,黄色的,白色的,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K:
镀锌板多一些,黄色的,白色的,常见
哦 号码管 段长一般多少为宜?

网友L:
除了防腐蚀采用塑料或者树脂版,其余通通镀锌钢板——食品行业采用SUS316板

楼主:
引用 网友L:
除了防腐蚀采用塑料或者树脂版,其余通通镀锌钢板——食品行业采用SUS316板
那你觉得数控机床该用塑料的还是铁板的?

网友L:
回复 楼主:
100%镀锌钢板
如果数控机床用树脂版塑料板的,就是脑袋进水了

网友L:
数控机床需要尽可能降低干扰,而电磁屏蔽金属板比塑料板强百万倍!!
在数控机床用塑料板的纯粹是小时候发烧到了50°剩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