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8):
比如通电保存的, d500假定赋值10,是不是第一次开机是10,后面hmi改成90后,在开机重启,应该是90吧?

网友A:
是断电保持区,设定为90后,如果没有重新赋值,PLC电池也有电的话,设定值你下次重新开机后还是9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通电保存的, d500假定赋值10,是不是第一次开机是10,后面hmi改成90后,在开机重启,应该是90吧?
理解的文字描述,在开机D500=10

d500原来是10,后来hmi改成90后,程序中没找到对D500赋值指令,在开机重启,d500就是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