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8):
接电话描述故障,电话里解决不了,去一趟吧,查出问题后,无语

故障描述,现场更换接触器(触点烧蚀)后,接触器自保不稳,基本不能自保,单独检查接触器没问题。

根据你的经验,问题出在哪里?
10分悬赏,已用8分

网友A:
(1)线圈电压不对 (2)自锁线接错了
+3

网友B:
线圈电压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线圈电压不对 (2)自锁线接错了
单独检查接触器没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电压不对
单独检查接触器没问题呀

网友C:
停止按钮接触不良
接触器线头接触不良

网友D:
如果排除接线问题,应该是电压问题的概率大,尤其是电机启动过程中注意观察压降,一般只要不超过20%的压降应该问题不大,当然跟接触器质量也有关系。

网友E:
接触器辅助触点接线时一根线接在了NC端,另一根线接在了NO端。

网友F:
我的意见也就2点:电压,和线不对

网友G:
电压下降太多

网友H:
自保回路的问题。就那一亩三分地的事,停止按钮,控制回路电压,接线端子,还有接触器闭合受阻,有脏东西掉到里面了,吸不上。等等

网友I:
接触器线圈供电或者自保电路有接触不良现象,一带载整个电压就下降,致使无法自保。

关键点在“触点烧蚀”过这一问题上。

网友J:
线圈的供电电压不够,主电源的电压也偏低,楼主题目上说了(接触器(触点烧蚀)后,接触器自保不稳,基本不能自保)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接触器线圈供电或者自保电路有接触不良现象,一带载整个电压就下降,致使无法自保。

关键点在“触点烧蚀”过这一问题上。

还真与“触点烧蚀”无关,只是因为触点烧蚀而换接触器

线路没问题,线圈供电电压低也是事实(到现场发现的)

可在电话里就是判断不出来症结

目前还没有一个答案说明真正原因,很低级的错误。

网友K:
压在线的绝缘皮上了

网友L:
拍照片,录视屏,发微信,多拍点,根据现场信息,肯定能查出蛛丝马迹。

网友M:
单独检查接触器没问题,那么问题还是在回路上吧,是不是零线虚接还是断了

网友N:
线圈HZ选错了! 有50HZ ,60HZ, 还有60HZ/50HZ通用的!

网友O:
更换之后出现问题  线没有接对 电压不对 .线圈零线出问题可能性大.引起电压不稳.

楼主:
大家想到的我也想到了,唯独没想到,他们换上去的是380v接触器,控制电路是220v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家想到的我也想到了,唯独没想到,他们换上去的是380v接触器,控制电路是220v

现在问题就出在你的描述“单独检查接触器没问题”上了。

既然是380V的线圈,用在220V的控制电路中,“单独检查”时能“没问题(正常)”吗?要知道220V是380V的58%左右,正常情况下难以吸合(自锁),怎么能说“单独检查接触器没问题”呢?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你“单独检查接触器没问题”,在接入正常的电路后,也应该可以正常吸合(自锁),所以,不应存在你的所谓“单独检查接触器没问题”,而接入电路就不能吸合(自锁)。

除非你“单独检查接触器没问题”时仍使用380V电压检查接触器。所以,你的“单独检查接触器没问题”误导了很多人,特别是已有人指出“线圈电压不对”了,你仍没有给出答案,有误导的成分在内。

网友I:
引用 网友N:
线圈HZ选错了! 有50HZ ,60HZ, 还有60HZ/50HZ通用的!

相同的额定电压下,50HZ与60HZ差别不大,不影响接触器线圈的吸合和分断。

当年我们50Hz的榨糖设备出口到国外60Hz的国家,都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家想到的我也想到了,唯独没想到,他们换上去的是380v接触器,控制电路是220v

现在问题就出在你的描述“单独检查接触器没问题”上了。

既然是380V的线圈,用在220V的控制电路中,“单独检查”时能“没问题(正常)”吗?要知道220V是380V的58%左右,正常情况下难以吸合(自锁),怎么能说“单独检查接触器没问题”呢?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你“单独检查接触器没问题”,在接入正常的电路后,也应该可以正常吸合(自锁),所以,不应存在你的所谓“单独检查接触器没问题”,而接入电路就不能吸合(自锁)。

除非你“单独检查接触器没问题”时仍使用380V电压检查接触器。所以,你的“单独检查接触器没问题”误导了很多人,特别是已有人指出“线圈电压不对”了,你仍没有给出答案,有误导的成分在内。

单独检测没问题结论是他在电话里的回复,可能的情况都问道了,就是忽略了买(卖)家给错接触器规格了。
事后看他的检测过程,拿到办公室放在桌上,线圈接上220v,接触器吸合了表情,用万用表测开点,没错是通的。
不信吧,触点它就通了,断电它也断,啥换个姿势,那就与现场一样了。
最后解决办法,调换线包。

“线圈电压不对”不是给分了嘛,再问后没回复,还有猜是线路问题,可能大家没遇到380v接触器在220v情况下也可能接通触点,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这样试验。

网友P:
大家想到的我也想到了,唯独没想到,他们换上去的是380v接触器,控制电路是220v

现在问题就出在你的描述“单独检查接触器没问题”上了。

既然是380V的线圈,用在220V的控制电路中,“单独检查”时能“没问题(正常)”吗?要知道220V是380V的58%左右,正常情况下难以吸合(自锁),怎么能说“单独检查接触器没问题”呢?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你“单独检查接触器没问题”,在接入正常的电路后,也应该可以正常吸合(自锁),所以,不应存在你的所谓“单独检查接触器没问题”,而接入电路就不能吸合(自锁)。

除非你“单独检查接触器没问题”时仍使用380V电压检查接触器。所以,你的“单独检查接触器没问题”误导了很多人,特别是已有人指出“线圈电压不对”了,你仍没有给出答案,有误导的成分在内。

单独检测没问题结论是他在电话里的回复,可能的情况都问道了,就是忽略了买(卖)家给错接触器规格了。
事后看他的检测过程,拿到办公室放在桌上,线圈接上220v,接触器吸合了表情,用万用表测开点,没错是通的。
不信吧,触点它就通了,断电它也断,啥换个姿势,那就与现场一样了。
最后解决办法,调换线包。

网友Q:
“单独检查接触器没问题”这句话再加上楼主所说楼上还没一个是正确分析...让我只想到“自保线被内部压断虚接..”这种奇葩的意外了。接触器220V控制线路误装上380V的,我以前也碰到过:采购的十几个交流接触器,其中一个包装盒上标明220V线圈,里面装着却是380V线圈的交流接触器,安装前面几个还都大略核对看,后面一忙懒得看了,后面试机出类似的问题...各种排查后以为是接触器质量导致,拆下要更换才发现是380电压线圈(设备安装紧凑不拆下看不到,当然同批次采购也是默认线圈电压一致的)。甚是尴尬....

网友R:
工厂设备多的话很多线圈电压不一样的,一开始就要先确认线圈电压吧。

网友S:
实际遇到过一次.

设备:一个小空压机.
故障:也是接触器烧毁,更换新的以后,设备不正常.

设备控制电压是110V的,星三角转换的时候,接触器都断开了,类似拍急停那种..

仔细检查发现更换的接触器线圈电压是24V的!

后来仔细分析,当星三角转换的时候,24V线圈电阻很低,把控制电压拉低,以至于"前级"控制线圈自保持不了,保护电路是好像是空开也没跳,估计选型有点太大.

真的是神坑,而且接触器个头不小,所以线圈没事,控制电路整体拉低没电了

这个是我自己遇到过的一次,当时刚刚干维修电工没两年,天天还在浑水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