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9):
大家在写程序动作流程都是习惯move传值 还是移位 又或者解码+1?

大家习惯什么方式,又有什么优缺点,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A:
MOVE。

方便看卡到哪一步了

CASE差不多。

网友B:
我习惯用“复位”上个流程启动位,“置位”下一个流程的启动位,很灵活,但流程不清晰。
最好的方法还是解码+1,流程特别清晰,我打算下个项目就用这个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OVE。

方便看卡到哪一步了

CASE差不多。

  。。。。。。附议。

网友D:
居然还真大规模有用移位的???
维护过一条用移位写自动程序的线,后期全改了,出了问题一点都不好查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居然还真大规模有用移位的???
维护过一条用移位写自动程序的线,后期全改了,出了问题一点都不好查问题;
楼主你偏题了吧!哈哈

网友F:
我只会用置位复位,其他见过用计数器和移位的,解码加1不知道是什么算法。

网友G:
解码这个貌似不能有多个动作同时进行哦

网友H:
将设备各区块按照工艺拆分成一堆对象,分配对应动作步序,各跑各的的步序就好。本质上和就是自写的SFC

网友I:
用解码指令最简便。因为如果用MOV传值,底下做个判断D=几?这一个触点占两格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用解码指令最简便。因为如果用MOV传值,底下做个判断D=几?这一个触点占两格呢。
解码不够直接,感觉影响效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用解码指令最简便。因为如果用MOV传值,底下做个判断D=几?这一个触点占两格呢。
解码,移位最麻烦的是多分支动作的时候跳来跳去跳回来及其麻烦。。。

网友J:
回复 网友G:
哪就使用多个解码 表情一个条件到了一起干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你们不用这种方式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D:
回复 楼主:
出问题难查,现在要么GRAPH,要么SCL写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