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9):
用一台变频器的模拟量如何控制另一台变频器的频率,请问主变频器加减速时,从变频器跟着加减速有多少延时?

网友A:
前面一台变频器要有模拟输出端子,把对应的参数设置成对应输出频率,然后这个输出量再接到后面的频率给定的摸似量输入端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变频器是有模拟量输出的,就是担心输出控制后一台变频器,加减速时会有延时

网友B:
肯定会有时间差,要求高就不一定合适了,具体的还是实际测试有说服力……

网友C:
可以尝试1台变频器拖动2台电机,变频器的功率选择要大于2台电机的总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变频器是有模拟量输出的,就是担心输出控制后一台变频器,加减速时会有延时

这个延时应该是讲多少毫秒的,一般的控制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再请问一下大家,两台变频器相隔20米左右0~10V的控制线不会有影响,有没有必要用上屏蔽线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电压信号最好加屏蔽

网友F:
回复 楼主:
最好上吧,毕竟容易受干扰!

网友G:
会有延时,但非常小,很成熟的应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再请问一下大家,两台变频器相隔20米左右0~10V的控制线不会有影响,有没有必要用上屏蔽线呢

最好用电流,变频器的输入端是支持电流信号输入的,看看输出端有没有电流输出,有些是可以跳线转换的。

网友H:
一个拱一个的那种输入,两台变频器在动态时会一先一后,这是必然的,稳态时就能一致了。这种控制,要看实际需求是否满足。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长线会有噪声。所以,推荐采用电流信号效果会更好。

网友I:
回复 楼主:
20m 0-10V压降有点大,还是用电流吧!

网友J:
回复 网友A:
我们公司是纸加工行业,5条生产线5个设备厂商有3家就是用英威腾变频器同步控制的,英威腾虽然是国产的还是挺不错,纸巾复卷机跟折叠机。
我现在想整明白多台英威腾变频器是怎么实现同步控制并且每台变频器还可以实现触摸屏速度微调的,触摸屏旁边有一个电位器,是调节整条生产线运行的速度,一个主机变频器加4个后架变频器都是同步运行的,并且屏幕有5个变频器参数可以微调每个的速度,这个是怎么原理,接线控制的呢?有几种方式?谢谢

网友K:
精度不高用同一模拟量控制,精度高要编码器

网友H:
同步控制的种类很多,各种方法五花八门。有一条是绝对的,那就是满足使用需求,在这个前提下,各种方法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现在的变频器,也很成熟了,为了市场需求,各种的功能应有尽有。使用者们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L:
这延时讲真的你都可以忽略不计。。。直接用变频器A的模拟量输出给B就好了。

网友M(2021-01-07):
用电压信号最好加上屏蔽层,电流信号衰减能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