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9):
140CPU67160 RJ45 与威纶通 MT6100I 触摸屏 RS485 通讯说明

1.PLC 设置

2:MT6100I 设置

3:通信线制作

UNITY PLC 需与触摸屏通讯,接线方式参照上图。NC 不接。 正常后 CPU167160 显示 485

4、140CPU67160 统J45 与 MT6100I 触摸屏 统S485 通信热备冗余,只需将两个 CPU 统J45 线并接到触摸屏 统S485 线上即可。

MT6100i与Premium系列PLC以Unitelway方式通讯说明

第一步:对施耐德 Premium系列 PLC端设端设置, PLC 设置端口 CTER 对 AUX接口与可以与MT6100i通信信:协数设置 PLC 口 通信参 , 设 置,PLC设置为主站等步骤。

第二步:对HMI程序设端设置:添加 TE UniTelway驱动,设置接口类型与通信参

HMI 站 号固定为 2-3

第三步:务必保证触摸屏与 PLC 通讯电缆接线正确,接线方式如下:

威纶通 tk6070ih 与 M340 通讯说明

1、触摸屏与 M340PLC 之间通讯线对接线序如下

RJ45的R485端口定义如下图:

2、下位机 modbus 口设置如图

设置从站 波特率 据 校验物理线路为 485

3、触摸屏画面 系统参 设置

其中本机 PLC 2 是由我们自己建立点新增可以建立,其中设置如下

楼主:
我们选择 是 统S485 通信,设置照图设置,其他默认点编辑—系统参设置,从 MODBUS 统TU 到 Local HMI 传输属于输出量,反过来则是输入量,bit 是 离散量,word 是模拟量。每步个地址 据交换需要新增步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