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9):
       客户想要上位机组态王通过以太网连接多台三菱FX系列PLC,由于三菱FX系列PLC不带网口,这对于组网来说特别不方便,所以中间只要加我们一款三菱以太网转换器ETH-FX就可以实现与上位机通过以太网通讯,如:wincc、组态王、力控,或者编程软件通过以太网方式连接PLC,上下载程序,在线监控,或者通过以太网连接触摸屏等。
下面是组态王实际连接4台三菱FX系列的PLC的步骤,请参考,中间加的转换器为我司研发的三菱ETH-FX以太网转换器

1.组态王使用三菱FX3u_16M_Ethernet驱动连接三菱FX系列PLC,然后连接4个PLC,其IP地址设置为下方IP地址,重要的是端口号,这里的每一个模块端口号可以在5000-6000任意设定,下面以图片中端口号为例

2.组态王建立如下变量点;

3.建立测试画面,并运行如下:

实现功能

●    可通过以太网编程、上下载程序、上位监控(WinCC、组态王、力控、KepWareOPC)。

●    同时支持连接4台上位机(包括触摸屏)。

网友A:
问题是亚控组态王的驱动问题,只能亚控组态王解决根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端口号一样的话  组态王就提示设备地址重复,组态画面就打不开

网友A:
回复 楼主:
谢谢,我明天立刻测试,今天在晶圆生产厂调试研磨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好的

网友B(2022-04-16):
这4个以太网转换器,需要路由器接入电脑吧!
然后路由器哪里需要设置吗

网友B:
这个最多可以连多少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需要路由接入电脑,正常交换机就可以,也不用做路由方面的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共可以接4台上位机(包括触摸屏),组网方式可以最终加交换机汇集到一起在与上位机做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