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19):
用的是F172,指令单独下载正反转程序,可以正反转,弄到主程序里面,只能一个方向转,目前找不出原因,是不是主程序有什么限制和干扰,有那些情况存在,望大神解救,在此感谢了。

网友A:
伺服参数设置对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尴尬,可能就是这方面出了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