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的疑惑

楼主(2020-10-19):
请教个问题,前几天同事说FB块可以使用背景数据块的数据。
是真的吗?一直都是使用全局数据块和M区

网友A:
可以用啊

网友B:
我也在想,一个大程序全部建FC块是否可行?

网友C:
可以直接使用背景DB,但后期维护的人要熟悉这种做法,不熟悉的话交互参考都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使用背景DB,但后期维护的人要熟悉这种做法,不熟悉的话交互参考都查不到
需要去掉勾选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想,一个大程序全部建FC块是否可行?
可以,我调的加拿大设备,里面全是FC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