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控制器显示d0F后就不动了

楼主(2020-10-20):
三菱伺服控制器显示异常 d0F 后就不动了
请教下有谁可以看下是为啥呢?
复位也复不了。。。
请教教我吧!

网友A:
天天摸鱼,这次摸到大鲨鱼了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大鲨鱼可还行!是同年的鲨鱼辣椒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遇到这种问题,第一种渠道最快,找厂家,第二种渠道看手册资料。维修平时没事多研究下自己公司的设备,遇到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摸鱼也不是这么好摸的

网友C:
报警的话不应该是AL打头的嘛?伺服没接触过,但记得好像报警代码应该是AL+数字啊。

网友D:
可以打4008213030问一下

网友E:
回复 网友A:
靠自己解决才是进步最快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