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0):
有一个小设备客户要求用步进电机控制,但是要用电位器来调步进的速度,于是我就在网上买了一个工控板,带模拟量输入 0-10V 和脉冲输出的,想着是用24V电源串一个电阻降压为10V然后再串一个电位器调节模拟量这样的,
问题:根据推测,常用的变频器0-10V调速都是用5K欧的电阻,就计算10/5K=0.002A电流,,,24V变10V需要降压14V所以我用14/0.002=7K,,请问我这样计算对吗

网友A:
你直接买个脉冲控制器,有直接接电位器调速功能的方便呀!

网友B:
这个我觉得,看你手上的电位器电阻是多少。
如果是10K,那么串联分压的电阻就需要用一个14K的。

你那个工控板是不是应该是模拟量输入的  ?
应该是0-10V输入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过了,我有四台步进,没找到这么多路的。。分开四个的话肯定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模拟量输入的0-10V,,现在手上的电位器是5K的,,,想用开关电源24V降压为10V,再串我的5K电位器调压,,,现在就是24V降10V这里不会计算

网友C:
最好是串个电位器,调好后用胶布包住就可以了,或者买个7810,这样不用算来算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客户要用电位器调速的,所以不能就直接调好就不会再调这样,现在就是24V降10V这里不知道怎样计算,不知道我 上面的计算方法对不对

网友D:
你后面的电位器阻值变化,与前面的电阻串联,那么电压是会变化的;
如果用的电流很小,你可以先用一个功率大点的电位器分压到10V,再接另一个电位器来调节0~10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客户要用电位器调速的,所以不能就直接调好就不会再调这样,现在就是24V降10V这里不知道怎样计算,不知道我 上面的计算方法对不对

网友E:
初中物理滑动电阻问题 ,用7k的没问题

网友F:
买一个14k电阻(买不到?用>14k电位器代替)再串一个10k电位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现在不是用大的电位器是想用一个固定的电阻,降压,24V降10不知道要用多大的电阻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知识模糊了,不敢确认怕烧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要用到14K这么大吗,请问是怎样计算的

网友D:
除非你后面的电位器位置固定了,阻值也定了,前面的电阻可以计算;
不然你后面变了前面定值电阻上的分压不也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我前面的定值电阻吧电压降到了10V,,后面不是我可以加个电位器随便调都行了吗

网友D:
你前面用电位器分压到10V,后面再用电位器随便调;
或前面用稳压管;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上有几个老哥都推荐用稳压管,这东西我没用过啊,百度查了下就说是一个输入一个输出,一个接地端,,但是至于怎样选型和怎样才能把电压稳定在10V都没说,看得我一面懵逼

网友D:
有10V的稳压管,就三个脚,一个接+24V,一个接0V,另一个就是输出的10V;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用到14K这么大吗,请问是怎样计算的
欧姆定律呀,14+10=24  你施加的电压也是24v,负载一般阻抗很很高可以忽略
7810稳压不一定好买,如果能买到并在电位器二端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直接买一个7810并上去就能把24稳定在10V吗

网友F:
你开始说的用5k电位器+7k定值电阻是可以的,与10k电位器+14k电阻结果一样

网友F:
可能现在器件更强大了,以前我们要经过2-3级在用7810降到10v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教一下是我用买个7810并上去好一点还是在24V电源是串一个7K定值电阻加一个5K电位器调节这样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直接买一个7810并上去就能把24稳定在10V吗
7810输出与0v并在电位器二端
关键是7810能不能长时间抗住24v,问一下商家,保险起见,+端串个电阻,或用7820-7815-7810 毕竟驱动器比它贵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是我用买个7810并上去好一点还是在24V电源是串一个7K定值电阻加一个5K电位器调节这样好
这样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觉,有点不稳固啊,还是买一个10V开关电源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觉,有点不稳固啊,还是买一个10V开关电源吧
有钱用开关电源? 呵呵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大兄弟,回帖的时候能不能回回我的消息,我需要你的信息给你邮寄奖品!

网友C:
串电位器和7810我都用过的,当然用开关电源更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一个小设备客户要求用步进电机控制,但是要用电位器来调步进的速度,于是我就在网上买了一个工控板,带模拟量输入 0-10V 和脉冲输出的,想着是用24V电源串一个电阻降压为10V然后再串一个电位器调节模拟量这样的,
问题:根据推测,常用的变频器0-10V调速都是用5K欧的电阻,就计算10/5K=0.002A电流,,,24V变10V需要降压14V所以我用14/0.002=7K,,请问我这样计算对吗

笑的我。。。。。。。
恭喜,你这无意间对了!
但必须电位器用5K的!

正经话:你必须确定用几K电位器才能确定用多大的降压电阻!
而不是倒过来!回去翻翻欧姆定律。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是我用买个7810并上去好一点还是在24V电源是串一个7K定值电阻加一个5K电位器调节这样好
其实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