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0):
疑惑!互感器装在总断的进线端,这样合理么?
如果设备在工作,互感器上一根线掉了怎么办?

网友A:
为什么会掉呢?

网友B:
电流我们一般在总断路器后面,除非安装确实有难度;但有一种情况除外,如果是补偿柜的取样电流信号就不好说了。

网友C:
如果是接电表,应该是防止盗电吧,还有总进线端一般是铜排或者单根大的电缆这样也好穿线安装,至于互感器掉线,我还没有碰到过,这种几率应该非常小吧,发生了上一级停一下电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疑惑!互感器装在总断的进线端,这样合理么?
如果设备在工作,互感器上一根线掉了怎么办?

电流互感器意外断线,次级所产生的所谓“高压”也仅在断线的那一瞬间发生,断线以后互感器铁芯发生磁饱和,次级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高压存在。此时你只要将次级短路后可以带电操作(当然了,操作过程中仍要注意安全,防止触电)。

网友E:
计量用的装在总开关前面合理,毕竟配电房还是会有一个开关才到用户。

网友F:
保证准确性,电压检测尽量靠网侧。

网友G:
是不是追加的(改造项目)

网友H:
用于计量的或总电流监测就要安装在总进线端  与掉不掉线没关系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计量用的装在总开关前面合理,毕竟配电房还是会有一个开关才到用户。
我认为不合理,配电过来的这路电可能还有其他设备,互感器出问题需要更换,难道要别的设备一起吃瓜?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互感器不工作,电力公司能允许你用电?
还没有看到过互感器在总断之后的案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互感器不工作,电力公司能允许你用电?
还没有看到过互感器在总断之后的案例。
是供电局计量用互感器吗?
总断受计量器控制吗?
受控还好,不受控它互感器坏了我不照样用电?

供电局部分不清楚,就参考家用,以前没上智能电表前,电表坏就坏,电照用不误。
改智能电表后,表里没钱你还能合上开关吗?你不怕罚款不怕坐牢还是能合上的,敢吗?
换表时(6-7年换一次),他会将整楼电断掉吗?打开表箱你就会发现,表箱里进线处还藏着一个“断电器”,它如果断了,你只好求救电业所来处理。
同理,进你厂的电路上也有一个不是你操作的“总开”,它只属于你家,巡线能找到。

后期改造的项目,互感器装在前面也有,都是因为没地方放了,你做节能技改也会遇到。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民用没有注意过,不是太清楚。企业一般都是高压供电,接触到的企业计量装置没有一个不在总断之前的,总断之前还有隔离开关,也是能断电的。计量装置也会坏的,但电力公司有在线监测系统,立马就能发现。
上图这个是我原来单位的35kV双回系统(实际整个系统还有10kV供电,是三回系统),左边是40年前建设的,其实计量装置最开始也是在隔离开关之后总断之前的,由于经常坏,我们就把电压互感器搞到总断之后,但电力公司对我们很不放心,还产生过不愉快。后来建设右边回路时电力公司就要求按规范来搞,计量装置必须在总断之前,还是经常坏,但电力公司同意自己修理,由于是三回路,所以也不是太影响用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民用没有注意过,不是太清楚。企业一般都是高压供电,接触到的企业计量装置没有一个不在总断之前的,总断之前还有隔离开关,也是能断电的。计量装置也会坏的,但电力公司有在线监测系统,立马就能发现。
上图这个是我原来单位的35kV双回系统(实际整个系统还有10kV供电,是三回系统),左边是40年前建设的,其实计量装置最开始也是在隔离开关之后总断之前的,由于经常坏,我们就把电压互感器搞到总断之后,但电力公司对我们很不放心,还产生过不愉快。后来建设右边回路时电力公司就要求按规范来搞,计量装置必须在总断之前,还是经常坏,但电力公司同意自己修理,由于是三回路,所以也不是太影响用电。

注意到有隔离开关
<计量器>经常坏,但电力公司同意自己修理,电力公司咋就放心啦
还有问题,看文字,40年前计量装置在隔离开关前,你们改在总开之后(带电作业?)电业局不放心你们,就改在总开前,还是隔离开关后喽?
这时计量装置坏了,维修(更换)是不是要拉隔离开关?

这个计量装置是电业局的?坏了不向电业局保修?牛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民用没有注意过,不是太清楚。企业一般都是高压供电,接触到的企业计量装置没有一个不在总断之前的,总断之前还有隔离开关,也是能断电的。计量装置也会坏的,但电力公司有在线监测系统,立马就能发现。
上图这个是我原来单位的35kV双回系统(实际整个系统还有10kV供电,是三回系统),左边是40年前建设的,其实计量装置最开始也是在隔离开关之后总断之前的,由于经常坏,我们就把电压互感器搞到总断之后,但电力公司对我们很不放心,还产生过不愉快。后来建设右边回路时电力公司就要求按规范来搞,计量装置必须在总断之前,还是经常坏,但电力公司同意自己修理,由于是三回路,所以也不是太影响用电。

我们这边计量前面都有隔离手车或者断路器,不会直接进线后直接计量。附件图纸为一个上海项目,一个浙江项目,都是如此。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原来的系统,刚开始 计量装置是在隔离开关之  后  的(在总断路器之前),我们可以自己断开隔离开关,也是能接触到计量装置的,但由于是高压计量装置,又在室外,要做手脚比较麻烦。后来改到室内,电压互感器是装在手车上的,我们只要拉开手车计量就停了,拉手车又非常容易,所以电力公司就不太愿意。
另外,因为原单位也是国有企业(市级国有独资),国企与国企之间关系一般都比较紧密,我们单位有些人就是电力公司职工子女。有年电力紧张,电力公司压负载断了我们单位的电,结果我们自己跑去电力公司的开关站要求送电,他们不同意,我们就砸了他们的玻璃,爬进开关站自己把开关合上!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肯定有隔离手车或隔离开关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有保护伞

网友I:
应该是出线端吧,我们是在出线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