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西门子的S110驱动如何试车,我试机怎么报警呢?(20201022)

楼主(2020-10-20):
在线链接后,试车提示报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哪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P10不让改为0,是什么原因?如果想用软件试车,是不是P10得是0,但是怎么不让设置

网友A:
第一,启动之前看r2的值并看手册的说明,再看状态字r899,还有r46,先别忙着启动,搞明白启动之前的各种状态是否符合启动的条件。
【方案】
利用FLIR红外热像仪研究普林塞萨港地下河洞穴系统中的蝙蝠群

网友B:
第一个是不是没使能
p96 p10 看下
【方案】
通过以太网实现分布式网络控制

楼主:
搞定了,做了一下电机参数自动优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