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1):
最近在做一个三菱向无线通信模块传输数据的实验,无线模块只有485接口,而且会向PLC不断发送MODBUSRTU协议的采集指令,所以只能用RS指令来传输数据,采集指令是固定的,现在先在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助手发指令,然后PLC回复寄存器中预先设定好的数,有USB转485接口,电脑能发送指令但PLC不回复,而且485BD上的RD常亮,是不是接线的问题,要怎样接线,还是梯形图的问题,梯形图也挺简单的,求指导表情!

网友A:
是不是有个485的无线模块通过MODBUS协议来采集FX2N里面的数据,

你现在用电脑上的串口调试助手通过USB转485与PLC通讯来模仿这个采集模块做试验。

如果是这样的话,估计行不通,采集模块是主站走MODBUS协议,而FX2N是不支持MODBUS的并且又是从站。

网友B:
换成3U就好搞多了

网友C:
FX3u主机加一个FX3U-485ADP-MB;

网友A:
如果连有触摸屏的话看看触摸屏还有没有多余的口,一般的触摸屏是支持MODBUS的,PLC的数据传输给触摸屏的寄存器,无线模块采集触摸屏寄存器。

也可以加个PLC转换一下,可以用信捷的,自带两个通讯口,一个与FX2N做无协议通讯,一个给无线模块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