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1):
两台电机(液阻启动)控制一台设备,在切换液阻封点时,两台电机切换时间相差3秒,有影响吗?

网友A:
这个不懂,没有接触过。
帮顶。

网友B:
这说的是启动一先一后相差3s?如果带载重估计够呛吧?3s时间有点长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台电机(液阻启动)控制一台设备,在切换液阻封点时,两台电机切换时间相差3秒,有影响吗?

不能说没有影响,也不能说肯定有影响,这始终与负载的大小以及启动时间长短有关。

建议不要这样做,尽量使切换时间差保证在最小状态,以免两台电机互相牵扯。

网友D:
使用这个方式启动的,电机的功率都是非常大的,两电机共同拖动一个负载方式,进入正常运转一定要避免时间差,不然第一台的启动箱会早期损坏

网友E:
几十年前在庆安县一采石工地  一台大型采石设备中两台90kw电机通过一个减压启动器同步启停 保护范围按180kw设置的  通过皮带做工一个粉碎系统 刚运行几天就有一个台电机损坏设备明显不能正常使用   更换电机后 我用JD-8电机终合保护器为两台电机分别做了过载保护 设备是大连采石专用设备厂生产的 它们不同意 说要是那样 以后设备再出现同样问题 厂家就不负责了  我认为是不合理的  但无法同大厂家的工程技术人员沟通交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台电机(液阻启动)控制一台设备,在切换液阻封点时,两台电机切换时间相差3秒,有影响吗?

不能说没有影响,也不能说肯定有影响,这始终与负载的大小以及启动时间长短有关。

建议不要这样做,尽量使切换时间差保证在最小状态,以免两台电机互相牵扯。
我也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F:
切换液阻封点是什么情况,不懂,我见到的都是液阻启动回路和旁路,两个接触器。

网友G:
两台电机带动同一个设备,我们一般用两台变频器,采用主从控制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