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变频器损坏维修

楼主(2020-10-21):
一台LS变频器电源板,一个元器件不知道损坏,不知道叫啥名字,哪里有的卖,请诸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淘宝拍照,

网友B:
pm系列1000v
103容量
k误差值

网友C:
一个电容有什么好看的,电容不认得,还敢维修,勇气可嘉

楼主:
谢谢诸位大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容有什么好看的,电容不认得,还敢维修,勇气可嘉
大师级别的维修也是不多的。有些人是把故障都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