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1):
5uplc 采集到高低温箱两个D值,分别是设定温度和当前温度。要求当温度到达在-40°,触发jec伺服等动作。温度到达23°时,再次触发jec等动作。当温度到达100°再次触发jec再次动作。若用当前温度和设定温度比较,那会同时触发多次动作。怎么才能区分每次动作?

网友A:
首先判断温度是上升还是下降,利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做动作触发

网友B:
伺服一直动作下去?

网友C:
单从字面上理解很简单呀,假设实时值是D10

LD= D10 K-40    OUT M10
LD= D10 K 23    OUT M11
LD= D10 K100    OUT M12

然后M10M11M12的常开点并联输出一个Y点就可以了。

网友A:
看人家的意思是在温度上升到该值触发一次,下降到该值就不触发,3楼看清楚了

网友B:
3楼程序可以借鉴,将OUT改为SET,然后适时RSET

楼主:
程序内是不能写死的比较数值,设定温度是可调的,我上边只是举例说明,要三段温度。

网友D:
这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只能用触点比较指令。。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程序内是不能写死的比较数值,设定温度是可调的,我上边只是举例说明,要三段温度。

那就把数值改成带停电保持的数据寄存器好了,这样就可以随意设定了

网友E:
做比较可以吗,低于-23°时进入第一个判定状态,达到-23°- 40°时第二个判定。。。

网友F:
仅凭楼主所描述的不是很清楚你所说的工艺要求   可以给个建议 就是-40有动作   23这里要串个100度的计数器 当没达到100度时23度是有动作  当达到一百度 计数器加一 则 回来到23度是不能达到条件故不产生动作 到0度计算器复位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