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2):
CP1H可以用两个485选件板吗?串口1:连接触摸屏,串口2:连接从机,这样用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模式是不是选Host Link 波特率多少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模式是不是选Host Link 波特率多少合适?
与所联一致
比如口1联欧家自己屏,选NTlink(快)
口2联仪表(谁家?),选232,按仪表协议编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前设备是5轴控制两台CP1H用485连接,主机用232和威纶通MT8102iP连接,现在设备要增加一台伺服,之前第5轴的定位数据是通过触摸屏传送到主机在用串行数据传至从机,现在串行点不够用了,MT8102iP刚好还有一个485串口空着,我就想利用这个485和从机连接,直接通过触摸屏把数据传送到从机

网友A:
那就要看维纶屏是否支持双口通讯

开始设计就一屏带双机(422),还省了一个CIF01表情,再增加二轴也不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只能先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