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2):
前两个小时软件还是好好的,现在无端端就变成这样抽风了,就像不停在刷新那样,但是我鼠标和键盘什么都没操作,,,怎样重启电脑都是没用,,,

网友A:
哈哈..挺神奇的..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别的什么东西都没影响..就只有somchiane这样??
这个得是触摸板的左右移才能有这种动作吧
你把鼠标从键盘拖那拿下去..然后擦一下触摸板试试?
或者禁用一下触摸板呢??
他一直这样../??重启了只要开软件就这样?

网友B:
找个软件监控是不是有键盘输入.关了触摸板和鼠标.

有条件可以远程控制这台电脑(相当于断开了本机的鼠标键盘).

这和codesys差不多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拿去电脑城吧键盘排线都拆了也是再跳,,就像在不停的刷新,软件重装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这个就是基于CODESYS再次开发的,,施耐德PLC的软件

网友C:
你这不开启了自动修改功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怕是自动毁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