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2):
电容式接近传感器,动作不稳定怎么处理?韩国CR-18电容式接近开关
用于6~15mm厚度PVC、PVD、PTFE板材做的桶,都是正常的,但是遇到一个PVC材质110mm管道做的容器总是不稳定,实在郁闷了

网友A:
应该是检测距离处于临界状态,换检测距离更大的试试吧。

网友B:
110管壁厚多少?开关距离管壁多远?开关技术指标多少?
搞清楚了就能很简单的解决了。

网友B:
再一个也没有它物干扰

楼主:
110的管壁厚度4mm左右!
该开关在0.5mm管道和20mm厚度板材均正确无误,这次遇到这个管道怎么调节都不行,实在没招了

网友B:
4mm壁厚的管材检不到----遇见鬼了

检测管道里的液面吗? 哈哈 慢慢玩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反正现在准备换了那个管道做的KOH容器,用10mmPVC板材做方形桶,因为那种桶一直正常从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C:
问题在于被检测物件的表面是平面还是弧面吧,还有一个问题是在于PVC材料成型要增加很多辅助材料,板材和管材成型工艺不同,填充物也有比较大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题在于被检测物件的表面是平面还是弧面吧,还有一个问题是在于PVC材料成型要增加很多辅助材料,板材和管材成型工艺不同,填充物也有比较大区别
曲面是其一
其次就是楼主以不变应万变,同一个传感器万能了---这是关键

换成检测距离25mm 可调试试
或超声波液位传感器试试

坑老板一时 还是一事

网友D(2021-09-27):
可以加我微信,我给你提供精度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