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2):
(无正文)

网友A:
EPLAN默认端子左侧或上面为内部,右侧和下面为外部。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B(2021-03-24):
修改端子样式!如果是1在上2在下,反过来就行!

网友C(2021-07-31):
1. 端子排上下显示的位置不对问题
问题点,端子默认显示和实际不匹配,端子属性内外对调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