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2):
第一次用三菱,第一次用威纶,时间还挺紧。
我用的威纶通的线缆直连的,一头插在三菱的圆孔,一头插在COM-A上。FX3GA的端口(RS422)和威纶的COM-A(RS485)这样没问题吧
请问威纶软件内,我添加了本机设备,选择了FX3U/FX3G,然后COM端口要怎么选?
三菱的GX-WORKS2内的通讯口要怎么设置?
请教各位大哥了!

网友A:
如果端口选择错误,接口类型那里是不能选择RS485的。具体要看是威纶哪个型号。
至于电脑与PLC通讯要看你用的是哪种电缆。

网友B:
与电脑连可以直接用USB口,FX3GA自带MINI USB口了;
MT6103IP与FX3GA编程口通讯,电缆最好让屏的代理商给你配好,接口选RS485(4W)。

网友C:
正常是plc编程口 422通讯的线
屏的1 2 3 4 5对plc的 4 7 1 2 3

网友D:
触摸屏的设置添加驱动后默认设置就行

PLC的通讯口根本不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