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2):
准备用三菱FX2N系列的PLC,软件用GXWORKS2,没找到浮点数相关指令,例如网上写的EDIV等指令,还有常数是浮点数的话该怎么表示?

网友A:
2N应该不支持直接写E这样的吧

网友B:
首先官网下载对应编程手册,FX2N肯定支持浮点数运算

网友C:
由于浮点数是32位的,所以前面要加D,整数的是ADD SUB MUL DIV 浮点就要在前面加DE,DEADD DESUB DEMUL DEDIV ,这个感觉三菱搞得有点绕,指令表里面写的是EADD ESUB EMUL EDIV ,实际输入就不对,既然浮点没有16的,就应该直接告知是DE多少呀。

常数小数用不了,比如K8.8.

楼主:
奇怪,我在指令列表里面没有看到FLT,DEDIV,EDIV这些指令,但能够输入DIV,DDIV这类指令,难道是安装问题?

网友C:
视图   打开指令帮助  里面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