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定位问题

楼主(2020-10-22):
程序是官网指导这样写的,按M26是可以置0了,但电机一转数据还是清零前状态,除非重启伺服电源。请问万能的大神,不关电源能不能实现清零

网友A:
是哪里清零?

楼主:
按下M26后 D20置0,D250也置0了。但伺服电机一转就变成清零前的数值了,是先后顺序还是不能用SM400???

网友A:
FX5U应该是SD5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