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2):
到底是哪一种?实实在在的选择性困难。。。

SOT-23-5,SC-70-5,SOT-25。。。。三种封装,几乎一样:
1、THS4221DBV,Low-Distortion High-Speed Rail-to-Rail Output Operational Amplifier,丝印代码:BFS,封装:SOT-23-5;

2、SN74AHCT1G14DCKR,Single Schmitt-Trigger Inverters,丝印代码:BFS,封装:SC-70-5;

3、XC6115C624MR,2.4V±2%, +Rst PPO, -Rst ODO, Wt=1.6s, Rt=50ms,丝印代码:BFS,封装:SOT-25;

安川XD-01-MSD0伺服器,上电报通讯故障,通讯口附近的芯片,75A176已经更换,故障如故。

通讯口DB9:

楼主:
这三种元件都买到眼前,仔细辨别,可能是确认正确的最好方法。

楼主:
XC6115C624MR,淘宝上竟然没有。。。

网友A:
回复 楼主:
淘宝:你可以去京东上看看,哈哈!

楼主:
BFS的封装,应该是SC-70-5,SN74AHCT1G14DCKR,Single Schmitt-Trigger Inverters,丝印代码:BFS。
维修结果:更换75A176、SN74AHCT1G14DCKR、TME5050S隔离电源5VDC-DC,故障依旧。
外围电路经测,未见异常。
故障现象:在机车上上电,主控触摸屏报Profilbus通讯故障;单独200VAC只接L1C-L2C,其它线缆拔掉,上电自检,3个指示灯状态和另一台驱动器状态有异,自检不通过。

楼主:
应该能够确认,此机通讯CPU有问题了。放弃修复。另找同型号伺服器,重写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