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计数器问题

楼主(2020-10-22):
我这写法没问题吧,大佬求解答,谢谢了

网友A:
西门子时间继电器直接是32位time格式,计时可以达到一年,为什么用计数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时间继电器直接是32位time格式,计时可以达到一年,为什么用计数器??
TIME格式最多49天,用了博图水平也不见长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写法没问题吧,大佬求解答,谢谢了
问题不大,只是西门子计数器在当前值等于设定值时,Q输出,之后CV值会继续增加,直到到达设定的数据类型最大值,因此,如果不及时复位,你CV上连接的变量数据可能失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时间继电器直接是32位time格式,计时可以达到一年,为什么用计数器??
需要多看书。

网友A:
我看程序用的计数器是INT,16位,最大65535,秒脉冲计数,也就是不到19小时!!
直接用TIME可以24天,为什么不直接用TIME???
我看到这种纯粹就是为了做喷子而喷,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网友D:
路路通,没必要一成不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程序用的计数器是INT,16位,最大65535,秒脉冲计数,也就是不到19小时!!
直接用TIME可以24天,为什么不直接用TIME???
我看到这种纯粹就是为了做喷子而喷,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INT最大值32767,看到这种每一贴都能成为下一个耳光的西门黑,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重新改写发了,输出不接同条件,直接用的时间比较接通跳步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