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控制

楼主(2020-10-22):
现有三个气缸用脚踏开关启动按照A,B,C的顺序输出,按C,B,A的顺序复位,不用到电控,纯气动控制。哪位大神指点一下,会要用到一些什么器件。

网友A:
后级到位气压开关控制前级气缸自保回路,前级到位启动后级,

网友B:
脚踏开关是什么?

网友C:
实现起来有点烦,你把电磁阀线圈去掉,换成一个气动开关,但管线连接比较烦

网友D:
这样的顺序启停,估计用纯气动控制应该也可以实现,但是具体用到哪些配件你最好咨询一下厂家。

网友E:
缓冲杆,气动开关,气缸,气管,接头。
够详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