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2):
我们公司是纸加工行业,5条生产线5个设备厂商有3家就是用英威腾变频器同步控制的,英威腾虽然是国产的还是挺不错,纸巾复卷机跟折叠机。

我现在想整明白多台英威腾变频器是怎么实现同步控制并且每台变频器还可以实现触摸屏速度微调的,触摸屏旁边有一个电位器,是调节整条生产线运行的速度,一个主机变频器加4个后架变频器都是同步运行的,并且屏幕有5个变频器参数可以微调每个的速度,这个是怎么原理,接线控制的呢?有几种方式?

网友A:
电位器接了模拟量输入模块,控制变频器速度有模拟量和通讯两种

假设用的是模拟量控制,PLC模拟量输出是0-4000对应0-10V对应0-50HZ频率,电位器模拟量输入0-10V对应的数字量是0-4000

1#电机设定最大速度为40
2#电机设定最大速度为25
这个对大对应的是电位器最大值4000

然后用这个最大值除以4000,再乘以电位器的当前值,最后再乘80(这个是模拟量输出的数字量与频率的比值4000/50=80)

假设电位器扭到一半,电压是5V,PLC读出数字量是2000
1#=40/4000*2000*80=1600,模拟量输出10/4000*1600=4V电压,对应的频率50/10*4=20HZ,刚好是最大值的一半
2#=25/4000*2000*80=1000,模拟量输出10/4000*1000=2.5V电压,对应的频率50/10*2.5=12.5HZ,刚好也是最大值的一半

单个的微调就是调这个最大值,最大值一变,后面的也就都跟着变了

网友B:
   楼上版主解答很详细,我也学习了,谢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假如再单独改其中一个变频器的速度,不知道会不会需要重新改PLC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假如再单独改其中一个变频器的速度,不知道会不会需要重新改PLC程序?

改最大速度就可以,这个可以做到触摸屏上设定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不是同步的吗?你改最大速度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变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同步的吗?你改最大速度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变了吗?

单台的最大速度

网友D:
既然用了PLC和触屏,要进行同步运行,可以不用再外置电位器调速,全部的变频在触屏都设置微调就可以了,变频速度给定用通讯方式,如果你没配置PLC和触屏,各个变频同步运行,可以考虑变频比例控制运行方式,再用外置电位器做各个变频器的速度微调

楼主:
在英威腾官网搜索复卷,有解决方案但是不是很详细的,而且屏幕都900多‰(千分之900多),这个是电子齿轮比吗?

楼主:
变频器说明书默认是1000的

楼主:
这是操作屏,只有一个电位器,屏幕里面有几个后架的参数单独微调每个电机的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