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3):
小白准备买台电脑学习PLC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好操作不卡Thinkpad X220i笔记本电脑固态硬盘速度快
配置:i3-2350,内存4g,固态硬盘120g,集成显卡HD3000,无线上网,摄像头,屏幕12,7英寸,win10操作系统。原装充电器。

网友A:
昨天不是有人讨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去看看

楼主:
Thinkpad X220i笔记本电脑固态硬盘速度快
配置:i3-2350,内存4g,固态硬盘120g,集成显卡HD3000,无线上网,摄像头,屏幕12,7英寸,win10操作系统。原装充电器。

网友B:
看你用什么PLC ?
配置太低,小的软件运行还能凑和,硬盘容量也太小了,装不了多少软件就满了;
这配置要装SIEMENS的博图可就差远了;

网友C:
工程师级的一般都是i7 15寸以上,不然写程序不舒服。。

网友D:
配置:最差i5系列CPU,内存最低8G,硬盘直接固态512G(不要低于400G),配置一个1T的移动硬盘

这个是目前玩PLC的最低标准了,因为内存再低的话,很多软件要么装不上(例如博途)要么运行不顺

网友E:
看你预算是多少?如果有9000的预算,thinkpadT系列,P系列都不错。

网友F:
看你主要用在那款PLC
我现场出现场还只带上网本,欧姆龙PLC+NT+NB屏没压力,40G硬盘

网友G:
如果西门子博图,这个配置估计跑起来会很困难

网友H:
x220i这本子都是多少年前的了,配置不行了。

网友I:
学习用,不装博图没问题,最好电池耐用

网友J:
如果在家或者单位办公室用建议台式机,自己组装同样的配置比笔记本性能高很多,而且维修也方便……

网友K:
国产的plc估计还能用。

网友L: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习进步的投资不能少

网友M:
淘宝淘个二手的T440P的,I5也就2千左右,还是带独显的, 如果预算还不够就买集显的1K多点了,你这个220太久了,开机可能都要半天了。

网友N:
怎么也得弄个i7的 16g  500g  以上的

网友O:
写程序画图不买大屏很难受
我还想买个17寸的。就是感觉价格有点高!
机械师(MACHENIKE)浩空T90 Plus进阶版 17.3英寸巨幕游戏本笔记本电脑 (i7-10750H 8G 512G GTX1650Ti 4G)

网友P:
够办公用了,工控软件装上就转不开了

网友Q:
你参考下.

我的X230 I5 3320M? 8G 512G固态,屏幕改成13.3/1080P(原装应该是12.5 1366*768!)

基本上都能玩,能用,博图V14算算比较大的了吧,能用,平时不用感觉不出来.

还有codesys也能玩,欧姆龙的sysmac 死丢丢也能玩.

其它小PLC就更不在话下了.

EPLAN ACE,SW(还可以简单的画个布局图挺方便),

几点建议:
!系统必须WIN7,不解释.!

硬件:固态是必须!内存8G,如果就玩我上面那些东西,也没必要太大.

屏幕分辨率必须1080P,~2K!!!!!  1366和4K排除(1366看不到多少东西,4K字太小,我32 4K字都很小了)

最终看你预算吧,前几天帮同事买的thinkbook 6K 10代I5+16G+512G固态 WIN10系统15还是17寸的1080,非常漂亮

我自己改的X230成本也就是1500左右.

X230最后的THINKPAD,铝合金机身,标压CPU,背光键盘(现场照明不好的时候打开背光,帅呆了~),加厚电池续航4小时现场编程没压力.

网友R:
买个THINKPAD E15吧中中班班,, 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