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3):
大家做工业控制柜用国产变频器和配套还是用进口合资变频器

网友A:
这样根据实际情况和客户的要求来定,比如某些功能国产变频器没有,那就的上进口货。

网友B:
没有指定,为何不用优质国产品牌?
除非是一心要做洋奴的例外

网友C:
看熟练程度和客户关系了,一次性生意追求利润最大化,长期要做人家生意的话买国外品牌。

至于洋奴的特点一般是一边骂西门子一边靠西门子赚钱,一边劝人家买国产电脑一边铁了心的买了国外惠普。

论坛精神洋奴基本上就是把群租房住出了中南海的感觉。

楼主:
不是洋奴不洋奴,你自己拆开变频器内部电路板看看做工和用料就知道了,还有就是故障率和使用寿命,关键是设备要是出故障给客户造成的生产损失如果让你赔的话,估计你几套设备都不止。我目前用的是经常用国产的,有客户指定用进口合资的,想提高设备品牌效应和降低故障率。这样晚上睡觉都安心一点

网友D:
先考虑客户的要求,然后看自己用哪个最顺手吧!

网友E:
在预算和性能可以满足要求的前提下,越便宜越好。

网友F:
结合实际
没用过国产,又不明情况,客户给的钱又到位,就不要冒风险,直接ABB

遇到问题分析解决,不要甩锅
听说过PLC的DA输出100多伏吗?  设备调试ok,运到到客户使用,直接烧IGBT!
.......
实测是线路对地100多伏,别家没问题,你家不行还直烧IGBT,反馈厂家不接受,就直接拉黑.
现场解决呗,用了2天时间让客户能用了。

网友G:
说到底,第一是客户需求;第二是自己的产品定位。选用什么品牌的元件组成系统结构,基本就是这两条。现在的客户,对制造商是有要求的,用什么东西,不用什么,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制造商要满足客户要求的。

网友H:
我准备搞个变频器质量PK赛,帮助大家鉴别变频器质量,到时拆开变频器,从能看到的硬件开始,一步一步的对比每一个元件的质量,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都来提提意见,以免让伪劣产品害到你

网友I:
没用过国外的高级货诶,用过上百台国产变频器,不是地摊货的我感觉都还不错,故障率也低

网友B:
变频器目前我是主选汇川、英威腾,非要选进口首选安川——这个品牌质量太过硬了,性价比也很高

网友J:
首选当然是英威腾,汇川,台达之类的国产品牌。性价比高,如果是长期的批量客户售后服务好。甚至用他家的plc,屏还可以给你做程序。

网友K:
我正弦电气的变频器用了不少,质量也不错

网友L:
变频我一般用汇川,正弦,紫日,海利普等国产牌子多,如果人家指定洋品牌的,尽量选择比较习惯的三菱,安川

网友M:
能用国产的优等品更好,国人要团结

网友N:
支持九楼老铁的想法  提前给你点个赞

网友O:
现在国产的质量做得已经很好了,模块用的也都是英飞凌、富士,软件工程师也基本也是国产大厂出来的,优质国产品牌你可以把机子拆开看走线、布局都相当整洁,部分国产品牌的高端机价格都比ABB的510高了。

网友P:
只要没有特殊必须要的功能。比如只有ABB 轮次这些能实现的,优先选国产,日产,台产,毕竟成本要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