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3):
三菱中的:MOV,K3M10,D0;

在信捷里面要怎么写?

网友A:
三菱里面可以4个一组,信捷比较大手笔直接就16个。

三菱        K3M10  代表是M10-M21 12个

信捷要写成   DM10   代表是M10-M25 16个

网友B:
如果是K4M10可以直接用。12位的请确认M22 M23 M24 M25都必须为Off的状态下使用DM10;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辽宁电工发来贺电

网友D(2021-01-16):
信捷感觉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E:
信捷用起来爽的一批

网友F:
信捷软件感觉挺好的,感觉市场占有率不是特别高,销售与推广不给力,我以前推荐别人用信捷,别人都觉得信捷不可靠,性价比不高,选信捷还不如选松下,或者加一点钱选三菱,欧姆龙

网友G(2021-02-15):
信捷软件不好用,还没有仿真,不能在线写入

网友H(2022-03-17):
可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