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控制驱动器

楼主(2020-10-23):
200SMART 脉冲如何高电平变成低电平

网友A:
输出中可以串联一个1/8W的2K 电阻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中可以串联一个1/8W的2K 电阻即可
这是24V信号用电阻降成5V的办法;
楼主意思是PLC输出是且PNP的,而步进驱动器又要用NPN的;是这个信号极性的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Q点控制继电器 上端是220V的 ,继电器没有吸和,下端也有10几V的电压 ,继电器是施耐德的 请问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Q点控制继电器 上端是220V的 ,继电器没有吸和,下端也有10几V的电压 ,继电器是施耐德的 请问为什么
不是晶体管的,怎么又出个控制220V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