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继电器

楼主(2020-10-23):
使用电流互感器,800比5,电机是250千瓦液阻启动,过热调到3.2,这样合适吗?

网友A:
电机是4极还是6极、8极、12极??
一般4极电机的话额定电流在420A左右,过热整定到3.2(512A)偏大,极数越多额定电流会稍大,整定到(4极)465A~(12极)480A左右较合理

网友B:
请教一下,液阻启动是什么方式的启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个极数是什么情况?

网友D:
建议贴个电机铭牌看看,使用液阻启动方式的,这个不能根据普通电机的思维去设置保护

网友E:
一定要带载实测运行时电流

网友F:
现场实时看吧,4~7电流只是理论的经验值

网友G:
液阻起动不光要调过流继电器,起动时间继电器切换时间也很重要

网友A:
在这个论坛里面居然还有不知道电机极数的,这种人估计不是电气方面的人才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个极数是什么情况?
级数是分有2468这样的级数高转速低  可以网上100度一下 详细了解一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厂里搞维修的,不懂这个东西哈。莫怪莫怪

网友I:
回复 网友B:
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回路串电阻启动,这个电阻是由特殊的液体在容器里形成一定阻值,容器两端有极板可以移动,达到滑动变阻器的功能。这种启动方式启动平滑(媲美变频起动),启动力矩大(可以达到电机最大转矩)。

网友B:
回复 网友I:
谢谢科普,第一次听说这样的启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4极还是6极、8极、12极??
一般4极电机的话额定电流在420A左右,过热整定到3.2(512A)偏大,极数越多额定电流会稍大,整定到(4极)465A~(12极)480A左右较合理
电机是六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4极还是6极、8极、12极??
一般4极电机的话额定电流在420A左右,过热整定到3.2(512A)偏大,极数越多额定电流会稍大,整定到(4极)465A~(12极)480A左右较合理
是不是整定到电机额定电流就可以。不用考虑启动瞬间电流吗?

网友A:
1、冷机启动,首次保护器是冷态,自然可以补偿启动影响;
2、液阻启动,发热严重的,不适合频繁启动的,启动的冷却周期较长,足够保护器冷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