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3):
EB80000里设备选择 也是FX3U/3G 通讯起来就是不行 连接不上 有无大佬指点一下  本人刚入门 学习玩玩

网友A:
先确认线没问题; 屏上接口类型要选RS485(4W);

楼主:
设置图如上 线能写进去 就是弹窗 连接不上

楼主:
这是PLC FX3U 32MT  和显示屏TK6070IP

网友A:
你的通讯线是屏的代理商给你的吗? TK的线与MT6070线是不一样的;
线没问题的话通讯参数改9600 E 7 1再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讯线就是普通的那种数据线就能写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了还是不行

网友B:
屏的连接线,最好让屏厂家提供标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种普通的连接线不行吗, 可是我不用触摸屏 直接电脑连接PLC 在线模拟也会出现连接不上

网友C:
通信线可能不行换一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用数据线连接触摸屏 我直接用电脑在线模拟也不行啊

网友D:
你的设置有问题吧 怎么是485呢 .你哪个接口又不是485!

网友E:
仔细看连接线接头的脚号,然后对照这个这个接线图确认。

网友E:
刚好我这里有一条这样的线,告诉你脚号,9针D型那头插条铜丝进去就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了,注意圆头这边的方向,金属圆圈有一边高一边低,低的这边朝自己。

网友F:
网上买个成品线,选线时候和店家讲好就可以了,维纶屏和3u通讯很少遇到通讯不上的

网友A:
估计你线就乱找一条,二头能插上就用;

网友G:
好像三菱不是422吗  你有转吗  你设置485是不行的哦   实在是通讯格式都对了  那就是线的问题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好像三菱不是422吗  你有转吗  你设置485是不行的哦   实在是通讯格式都对了  那就是线的问题咯
威纶的软件设RS485(4W)就可以了;

网友H:
说了这么多线不对,自己估计也不会确定。以为随便一条线就可以通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你说的那条线啊 屏幕和PLC连接那个线 可以解决了 现在就是那个USB 电脑写程序进屏幕的线 我也买了新的 写进去还是不显示输出

网友I:
回复 楼主:
你需要来一份威纶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好我这里有一条这样的线,告诉你脚号,9针D型那头插条铜丝进去就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了,注意圆头这边的方向,金属圆圈有一边高一边低,低的这边朝自己。
这条线可以了啊 另外一条写进去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好我这里有一条这样的线,告诉你脚号,9针D型那头插条铜丝进去就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了,注意圆头这边的方向,金属圆圈有一边高一边低,低的这边朝自己。
这条线可以了啊 另外一条写进去不行
另一条是哪一条?
怎么个不行?

网友A:
本上设的本机,你怎么会出现remote HMI ?
系统参数设置---设备列表里看下,你是不是设了二个屏;

网友E:
看看是不是这样设置的,还有下载的时候要勾选 韧体 ,或者把你的程序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不是这样设置的,还有下载的时候要勾选 韧体 ,或者把你的程序传上来
按照你的视频设置了 写入还是一样 不显示 勾了韧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不是这样设置的,还有下载的时候要勾选 韧体 ,或者把你的程序传上来
可以了 用d就能显示指示灯 那m和y都用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上设的本机,你怎么会出现remote HMI ?
系统参数设置---设备列表里看下,你是不是设了二个屏;
设置应该没问题 我按照楼下的视频设置起来能显示数值 但是我的指示灯为啥会显示不出来 是触摸屏不能用m输出或者y输出来做指示灯吗 还是说图片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不是这样设置的,还有下载的时候要勾选 韧体 ,或者把你的程序传上来
可以了 用d就能显示指示灯 那m和y都用不了吗
怎么个用不了,你用的是什么元件,是怎样设置的

网友A:
能显示数值就说明已经通讯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不是这样设置的,还有下载的时候要勾选 韧体 ,或者把你的程序传上来

可以了 用d就能显示指示灯 那m和y都用不了吗
怎么个用不了,你用的是什么元件,是怎样设置的
设置图在20楼啊 就是一个指示灯 用m5表示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还得做一个M5的 位状态设置 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大哥 上面的问题都解决了
现在我在程序里单独弄个数值输入 为啥还是弹出连接不上触摸屏
如果按照视频里面单独写一个数值 都能写  但是我再加到自己之前弄的屏幕程序里就显示不行了

网友E:
如果按照视频里面单独写一个数值 都能写  但是我再加到自己之前弄的屏幕程序里就显示不行了

你之前弄的程序设置不对,设置按要我视频的来

网友J:
硬件没问题的情况下,你对一下波特率,校验位,停止位和你的上位软件设置的是否一样

网友K(2022-01-17):
谢谢楼上的精彩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