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3):
朋友的蔬菜大棚要做远程监控,是选用触摸屏可以4G上网的好还是另加上网组件好?或者干脆工控机??
这个玩意没有做过,要求可以远程摄像头、远程看温湿度、还有土壤分析数据......

网友A:
很有钱啊

这类控制有现成的套餐,比用工控做起码便宜50

网友B:
用网关之类的能好些

网友C:
大棚拉光纤有线宽带吧,加远程路由器,不心疼流量,后期想加装N个摄像头,上N个摄像头都可以。

网友D:
有WIFI直接安装无线网络摄像头就可以吧,网上直接买套餐机,很便宜,外地直接手机上网看监控

楼主:
摄像头根据要求是自带立体360°云台、镜头带拉伸对焦、关键是那里市电未能覆盖——幸好旁边有一条落差达到35米左右的小溪,准备用来做双机水利发电机组(其中一台发电机组的尾水用于大棚浇灌)+太阳能供电(用于水电机组完全异常时的照明与数据传输,类似于后备电源性质),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是打算搞规模化种植了吗!

楼主:
种植规模不是很大,因为有一个较高山头的村庄大部分都在山下买地盖房了,留下的土地被这个朋友流转,梯田梯土加起来大约有上千亩左右,在几个关键位置架设高清摄像头站点做绿色生态种植的远程数据中心,让网上客户可以实时看到种植实况!山区土地分散,位置偏远,一般做数据中心的不愿意过来。暂时给他做做数据中心看看能够满足他的要求

网友D:
电力没到位,这个是关键,既然是小溪,水流量应该就不大吧,就算用高效水轮机,发电量估计大不了哪里去了,实际上监控的用电不多,但是维持大棚通风系统,恒温恒湿才是能耗的大头,大棚的供热,建议就地取材,使用生物质燃料炉子,这样电力消耗会比较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棚加热没有那个傻到用电加热——用燃料加热不但可以维持热量,而且可以补充二氧化碳!!
至于湿度调节那个就是通风,既然有35米落差,流量自然不会低于200L/秒,说句不好听的,如果不是想保留作为瀑布景点吸引游客采摘大棚的种植产品,发电量50KW妥妥的!!现在也就是准备两台10KW机组,而且白天只开一台另一台尽量少开甚至不开

网友F:
可以交流下,有现成方案

网友G:
传感器方面都比较好实现、摄像头都用4G网,其实这个都不用自己开发上位机了,可用组态王,比较简单的就直接通过MODBUS-TCP来组态,应该还有电机控制大棚通风透气晒太阳的吧,还有驱逐动物(主要是鸟类)的警报声,还有控制水阈,加热措施这些等等。

网友H:
太阳能 加 4g无线路由器

网友G:
回复 楼主:
可用微生物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