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3):
请教师傅: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感觉像是变压的中性点的问题。

对了,设备可以正常作业麽?

楼主:
设备都运行正常。

网友B:
L1对地不正常呀!你零线和地线前端在什么位置接在一起的?下级设备是否有零地混用的可能?

网友C:
第三路的负载零线地线接乱套了,就是说地线当零线用了,还有一种是相线接地了,好好查查吧,这种问题挺常见的

网友D:
由于你没有详细说出你上面的电压测量位置是哪里,你只能先检查第三个开关后面负载的零线是否正常?

请问一下你的L1与L3之间的线电压是多少,有没有测量过。还有一个是你的相变中性点是否有接地,地线从哪引接来的?这些都要弄清楚才好分析。

网友E:
L1那组零地交叉了,具体看看在哪个配电柜接错了

网友F:
分析一下 根据描述 零线有电压 证明负载接线  零地接线都正常可能是负载不平衡造成  估计电流也在微安级可以忽略  没试过  可能一个指示灯就会使零线产生一定电压

网友G:
两个原因;其一变压器中性点偏了,负载大了就显出不平衡了。其二零线和地线接线错误,零地混用了

网友H:
把负载依次去掉测试,就能找到原因了

网友I:
变压器侧零线接地不良

网友J:
地线连接不良或没有接到中性点,同是L1有破皮漏电的地方泄漏到E上。这是地线带110V电。

网友K:
这种现象我上月有幸碰到一次,零、地线之间电压用MF47C指针表测量200v,用胜利数字表测量28v。故障现象机加车间一台大型CNC机床操作员报主轴变频器冒烟有焦臭味,接报后飞奔现场首先关掉总电源断路器,打开电控箱正观察寻找问题时,眼看着变频器接到开关的双色地线烧得通红,真的有鬼了,断路器已断开,整机无电,但地线烧得象电炉丝,正红着呢。迅速拿钳子剪断地线,测进入机器的零、地线电压达到200V,于是全车间停电查找原因,一直查到低压配电房,各种检测,各种推论,领导开会研究等,总也查不到故障源头。查了两天未找到原因,无奈全厂停电,各部门车间分别送电、生产、检测,终于找到原因,是压铸机旁边的保温熔炉发热管(星形接法)末端搭外壳,固定修复发热管,恢复正常用电,前面CNC地线接好,机器运行正常。后来又发生过一次,也是同样原因,但CNC主轴变频器也没损坏,太诡异啦!

网友E:
楼上工厂里面的压铸机估计零线没接吧,如果接了零线,就算星接点偏移有电压也是走零线啊,不应该走地线吧

网友K:
是的,压铸机只有相线和地线,用不上零线

网友L:
回复 网友K:
这种设备最好加装漏电保护开关,我们公司一台加热炉经常这样。漏电保护看似设备无法正常工作,实际是设备已经出现故障。每次都得用摇表每组进行检测加热管对地绝缘。(因有20套加热管)每次只要漏保动作肯定是其中一组加热管接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L:
这种设备最好加装漏电保护开关,我们公司一台加热炉经常这样。漏电保护看似设备无法正常工作,实际是设备已经出现故障。每次都得用摇表每组进行检测加热管对地绝缘。(因有20套加热管)每次只要漏保动作肯定是其中一组加热管接地了。
师傅想的和我一样,加热管的设备最好加漏电断路器,这样跳闸时候摇表一摇,心里安全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K:
这种现象我上月有幸碰到一次,零、地线之间电压用MF47C指针表测量200v,用胜利数字表测量28v。故障现象机加车间一台大型CNC机床操作员报主轴变频器冒烟有焦臭味,接报后飞奔现场首先关掉总电源断路器,打开电控箱正观察寻找问题时,眼看着变频器接到开关的双色地线烧得通红,真的有鬼了,断路器已断开,整机无电,但地线烧得象电炉丝,正红着呢。迅速拿钳子剪断地线,测进入机器的零、地线电压达到200V,于是全车间停电查找原因,一直查到低压配电房,各种检测,各种推论,领导开会研究等,总也查不到故障源头。查了两天未找到原因,无奈全厂停电,各部门车间分别送电、生产、检测,终于找到原因,是压铸机旁边的保温熔炉发热管(星形接法)末端搭外壳,固定修复发热管,恢复正常用电,前面CNC地线接好,机器运行正常。后来又发生过一次,也是同样原因,但CNC主轴变频器也没损坏,太诡异啦!
加热管接地了,前端保护器不能跳闸,真的很危险……

网友K:
上面的师傅说的有道理,应该加装漏保,只是我只能执行命令干活,无建议权,上面的领导一层一层,能力和见识比我强了去,呵呵,你懂的……

网友M:
那个白炽灯接在N-E看看情况,也可能就是布线上的感应电
当年PLC模拟出口对地用万用表就亮出百十伏,烧了被控的IGBT,原因就是混乱的布线

网友N:
仔细检查第三个开关出去的线路吧!
零地混用?
有些施工的时候会干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