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3):
现在有一台台达B2的伺服驱动器,是绝对位置控制,但是复位的时候不动不找原点,设置原点参数也不动,设置原点偏移,每次位置都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改参数动作都没有问题,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二

网友A:
是B2-F的么?你得要查控制系统那边有没有执行原点回归

这个问题有点像汽车的水温灯亮红灯报警了,你把仪表盘拆下来查故障一样。

大多数客户用的是标准脉冲型,电机回不回原点取决于控制器原点回归指令

举个台达ES2的T型机例子,DZRN就是原点回归指令,配合2个X点即可实现你要的功能

网友B:
B2好像都是增量是伺服 有绝对式的吗?

网友A:
绝对位置控制,不是绝对式伺服

DRVA和DRVI(PLSR....)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