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样计算这样每段的电流

楼主(2020-10-23):
如图,例如380V电路中,已测得每相电流是1A,现在不太清楚ab段和bc段的电流是多少?只知道最终零线上的是0A

网友A:
a、b、c三点其实是重合的。

网友B:
ab段和bc段的电流难道不是1A?

网友C:
ab段和bc段的电流难道不是0A?

网友D:
前题是c或断开a时 应该都是两安吧

网友E:
ab段1A,bc段1A.
解释或计算:
ab段等于R,所以等于1A.
bc段反求,因为N最终为0,所以,bc段=负T,所以等于1A.

网友F:
AB段和BC段电流都是一安,只是时序不同

网友G:
画了个直角就看不懂了。。

楼主:
我还以为ab段是1A,BC段是2A呢

网友H:
三相平衡,中性点是0A没错。

网友I:
如图中的位置装个安培表,不就是AB间的电流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