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接线问题

楼主(2020-10-24):
去年洪水后安装除废气风机的厂家来维护电机【刚安装好没使用发生了洪水】后车间工人基本没开风机,前段时间启动后烧毁了,今天我去拆线,发现这样接线,如图所示,星角启动箱不是我做的,它的六个出线端线号是U1V1W1U2V2W2,看线路角启动的时候是U1U2同相,V1V2同相,W1W2同相,UVW分别用黄绿红色线接的。
。30号老板买了新电机换上,试机OK,角运行时候测量三相电流基本平衡,30a,电机额定电流34a。

网友A:
感觉不对劲啊!

楼主:
第一次我接的线,上下颜色一样对应一组线,试机测量电流正常。洪水后风机工厂的人接成这样了……

网友B:
放大图片很明显的V2,W1

查一下同色线走向,线号他们调整了吗?接完线试运行没有?

网友C:
量主接和角接的接触器那不就知道了吗  也许别人在接触器那端调线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主接和角接的接触器那不就知道了吗  也许别人在接触器那端调线了呢
箱子是别人做的,第一次我接的线,按照做箱人的编号,uvw分别对应黄绿红两根4芯线接的,运行测试过电流,正常的,奇怪的是洪水后他们拿去烘干线圈这样接线,车间工人说开过几次,每次运行十分钟左右,这次冒烟烧毁,箱子里的热继电器也没有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图片很明显的V2,W1

查一下同色线走向,线号他们调整了吗?接完线试运行没有?
箱子里第一次我接的线,他们没有动,我上午特地重新检查一遍,角运行的时候两组黄绿红同颜色的是同一相,电机端上下接同颜色才能角运行才对……

网友D:
三角形接线竖着接,星型横着接

网友D:
错大了,等于U1U2,V1V2,W1W2接在一起,绕组短接了。也不是星型,也不是三角形接法

网友E:
如果接错线是不可能运行十分钟左右的,一般马上就跳闸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电机端子没错,线标也没错,实测一下线路是否正确好了。

这样接运行10来分钟烧毁?查一下电机组线,看线号,端子标这样接线没问题。
线号被动过?确认不难呀

网友B:
依线色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机端子没错,线标也没错,实测一下线路是否正确好了。

这样接运行10来分钟烧毁?查一下电机组线,看线号,端子标这样接线没问题。
线号被动过?确认不难呀
uvw编号是控制箱出线颜色线对应编号,不是电机上的uvw编号……

网友F:
星三角接错线根本不会正常启动,更不要说运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机端子没错,线标也没错,实测一下线路是否正确好了。

这样接运行10来分钟烧毁?查一下电机组线,看线号,端子标这样接线没问题。
线号被动过?确认不难呀
uvw编号是控制箱出线颜色线对应编号,不是电机上的uvw编号……
找不着人家了,(图纸?)线号标的有问题

网友G:
根据实际情况梳理一下,星角没有什么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根据实际情况梳理一下,星角没有什么难度。
我自己会接线,现在这个电机老板直接退回给安装的厂家【货款没付清】,自己买电机再接回去。

网友H:
这个,还是要看一下接触器上的接线,头尾连接就行

网友B:
建议你将线号调整一下,或改一下
像现在这样标注UVW,再装电机的人可不会去捋线,尤其是拆装不是同一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将线号调整一下,或改一下
像现在这样标注UVW,再装电机的人可不会去捋线,尤其是拆装不是同一人
师傅说的有道理,那个人以为线号对应电机接线柱上的线号了,原来我套的是控制箱标上的线号一致,方便点,再说我们都知道角型是上下同相的,两根颜色一样,只要首尾别搞错了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按照这个图上,三角形运行时U1W2, V1V2, W1U2,所以V相绕组不得电,缺项运行,必然烧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按照这个图上,三角形运行时U1W2, V1V2, W1U2,所以V相绕组不得电,缺项运行,必然烧电机。
看不明白你说的U1W2, V1V2, W1U2

按楼主说的“看线色”应该是上下同色
现在电工按线号接的,也应该是W1-W2;V1-V2,U1-U2 为什么烧电机,还运转10分钟,Y时就爆了还轮得到△?
谁能解答,或许是我弄错了。

网友I:
星三角转换接错线启动要么不转,要么短路!

网友J:
从图上看,电机应该是不会运转的,应该还有其他情况不是我们所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从图上看,电机应该是不会运转的,应该还有其他情况不是我们所清楚的!
而实际情况就是电机短时间转起来烧毁了,新电机换上去我接线,正常运行……

网友K:
引用 楼主:
而实际情况就是电机短时间转起来烧毁了,新电机换上去我接线,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而实际情况就是电机短时间转起来烧毁了,新电机换上去我接线,正常运行……

线上的编号和做箱子上的出线线号对应,不是电机绕组的编号,可能拆电机的人当时没有啪照片,后来安装时候接线误以为是对应电机接线柱上的编号。

网友L:
如果端子排往上,第二组没有换相,那么端子排上标的线号是不对的
一般不是很懂的师傅,会按照端子排上标注的线号去接电机线
这样就会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端子排往上,第二组没有换相,那么端子排上标的线号是不对的
一般不是很懂的师傅,会按照端子排上标注的线号去接电机线
这样就会接错
师傅说的对,可能是线号误导了,但他拆的时候没照片或者接的时候根本没去查看配电箱的出线顺序……

网友M:
我怎么看接线都是正确的,没毛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怎么看接线都是正确的,没毛病啊
对比控制箱出线才能明白问题……